[维修求助]
iPhone6 定LOGO 不进系统

楼主(2018-12-13):
朋友的一台iPhone6,卡在白苹果不进系统,里面有重要资料,不可刷机

机子拿过来第一时间加电看电流了
单板扣屏电流跟正常机子一样 80-200-1a
1a后就在400-600徘徊,几分钟后关机归零

恢复模式可连电脑,卡LOGO情况连电脑无反应,充电电流正常

恢复模式下试过itunes 升级,出进度条后不走,拔线报错9
测了码片边上的R3016 R3017组织都正常

换过U2
重值过硬盘
摘过音频
摘过wifi

还有什么引起不进系统?难道只能刷机了吗?

网友:
更新系统试一试

网友:
保资料刷个机呀

网友:
量硬盘底脚阻值,正常的话,问题就大了,估计板底断线或cpu虚焊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电池问题导致提示温度高,音频放大ICU1601坏造成没有外放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不,先排除下有没短路啊!

网友:
硬盘本身有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刷机报错9  不开机重启,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最后搬板解决

网友:
拆掉硬盘,看报错几

网友:
重做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是底层出错重做底层硬盘装回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是底层出错重做底层硬盘装回搞定

修复底层的话不是资料会没了? 这个保资料的

网友:
保资料搬板试一下快些

网友:
直接搬板,吧     保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