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怎么A8丝网印怎么倒的?

楼主(2018-12-13):
苹果6P怎么A8丝网印怎么倒的?正常吗?哪位大师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
芯片装反了.............

网友:
会不会是盗版(倒板)的呢?或者是你故意的。

网友:
正常的工厂印错了

网友:
谢谢,我遇到两台了,都不开机

网友:
一脚位置对就行

网友:
看点,丝印都不能做为依据

网友:
看脚位 并不是看这个来看。这个有的就会是倒的。

网友:
对的,可能厂家不一样,看第一脚就行了

网友:
有这样的

网友:
是对的,有很多a8都是反的,看第一脚就行不用看上面的

网友:
这个正常,经常碰到

网友:
哦,小白又学了一招,谢谢大师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