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机华硕代工主板H81M-CT,提示USB 过流

楼主(2018-12-13):
    华硕的老问题,USB过流过秒自动关机.
    拆出主板测量USB附近的小六脚芯片都没有问题。刷BIOS无果,并且刷了不亮了。刷回原机的还是原故障。
      查882排阻,看点位就一个。在桥附近直接换无果。看论坛里都是刷BIOS或者换这个排阻好的。查与之相关的元件,果然有个八脚与这相连。
      这个是USB供电转换芯片。好眼熟,不就是联想主板的那个吗经常出现问题,不是拉低SLP3#就是USB口不能用,拆掉直连1和7、8脚。ok

网友:
图文并茂,有图有文字说明,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很详细,以后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那个大厂都有那么多的通病啊,

网友(2019-04-13):
这个问题        有点位    就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