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 H81P 维修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2-13):
收到两块H81P主板,开机不显示,测量各大供电只有Q35 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只有0.45v正常应该是1.05v,Q35由L358控制,就直接换了一个L358,通电测试故障依旧,测量L358的3脚无电压,经过线路发现板层断路,飞线修复!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A:
另一块板是  内存供电不正常,0.49v,RT8120A第七脚连接的三极管损坏,更换修复!

网友:
RT8120A 第七脚 那个三极管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矿机主板 ,长时间在显卡下面被腐蚀了

网友B:
台式主板断线少见,是不是灰尘腐蚀导致的

网友:
怪不得现在修台式机主板一块30块钱,原来你只花了几秒的时间。客户说这维修有点贵呀

网友:
666        现在好多无cpu供电的      这个总线坏的很少

网友(2019-02-04):
学习啦,手里好多块81待修,一直没得到解决,都是通电不显示的主板

网友:
这个上个图纸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断线少见,是不是灰尘腐蚀导致的

一般都是,笔记本风扇灰尘多了,下面也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块板是  内存供电不正常,0.49v,RT8120A第七脚连接的三极管损坏,更换修复!

我主板一挂硬盘 开机巨慢(黑屏20多秒才进入主板logo加载系统) 有时候还无法开机 自检过程中就无限重启。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台式机没图纸难修,厉害 ,我修台式主板100多起修 几十元钱难的修

网友:
nb了我的哥

网友:
台式主板没有图纸走线图,楼主是怎么知道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板层居然也出问题了,如果是通病那就是做工的问题了,不过也算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现在还在修主板,还怎么厉害,板层问题都找到了,

网友:
最好 把主板的BISO 这些一起上传 上来呗

网友:
这种板子现在都不修了,二手很便宜的。。。。。

网友:
既然是线性电压,直接内存用个二极管放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