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JD屏蔽板载内存的办法,亲测有效!

楼主(2018-12-13):
看了论坛上很多都写的朦朦胧胧的不清不楚,刚好遇上一台以为是内存坏了,试着改动一下,这个法子肯定是好用的,有图为证。
大概如下,先把PCB_ID0和PCB_ID1都都移动到+3VS_VCC3_3那边去,然后找到桥旁边的USB_OC#3和USB_OC#4的电阻都拆掉即可。

网友A:
人家屏蔽都不需要拆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屏蔽都不需要拆显存的。

我这个拆的不是显存,是内存
拆下来是因为内存颗粒坏了,在换着顺便实验一下屏蔽的方法。

网友B:
人家屏蔽都不需要拆显存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板载内存坏的太多了

网友:
USB_OC#3和USB_OC#4的电阻都拆掉即可。 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何拆OC#的电阻

网友C:
ASUS   板载屏蔽内存 从DDR3 到DDR4 亲测通过BIOS能直接屏蔽无需修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板载屏蔽内存 从DDR3 到DDR4 亲测通过BIOS能直接屏蔽无需修改电路

如果是内存颗粒短路的,直接拉低内存基准电压,软屏蔽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板载屏蔽内存 从DDR3 到DDR4 亲测通过BIOS能直接屏蔽无需修改电路

软的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板载屏蔽内存 从DDR3 到DDR4 亲测通过BIOS能直接屏蔽无需修改电路

给个过程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不知为什么华硕这么多板载内存坏

网友D:
工作台看着好舒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上班把自己的工作台也收拾一下!

OCS

网友: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贴子,下次遇到了, 对一下就行,

网友: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贴子,半载内存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太多  软屏蔽没有实验过  硬屏蔽好点   很多板载内存损坏都是颗粒短路!

网友:
niubi    这技术服了,,,,,,,,,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以后这个屏蔽内存的方便就一下能KO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屏蔽都不需要拆显存的。

颗粒有人回收,价格还可以,苍蝇也是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屏蔽都不需要拆显存的。!!!!!!!!!!!!!!

颗粒有人回收的......拆掉下次也能用的上啊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以后这个屏蔽内存的方便

网友:
USB_OC#3和USB_OC#4的电阻都拆掉即可。 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何拆OC#的电阻! v

网友:
感谢兄弟来支持多的不多,大家一起学习经验

网友:
这种拆下来的的芯片卖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作台看着好舒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上班把自己的工作台也收拾一下!

有时候,工作台太干净了反而不适应,总感觉像是要关张了似的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以后这个屏蔽内存方便 了

网友:
一次都没成功过

网友:
图片拍清楚点。搞2种颜色一框起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华硕板号X550JD,rev2.0  内存贴纸X550JK上面试过 完全OK
感谢楼主了

网友:
为什么要断掉USBOC#信号,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测试过好用,南桥边上的2个电阻也要拆掉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出问题是什么现象?

网友:
内存和usb有什么关系 搞不懂 楼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19-01-12):
还有一种是屏蔽内存后的刷BIOS测试法。

网友:
买的教程              ·                                ·

网友:
这个usb-oc#信号不太明白和内存屏蔽有什么关系,期待楼主思路

网友:
拆板载内存颗粒的太麻烦了吧,有的刷BIOS,有的移电阻

网友:
后找到桥旁边的USB_OC#3和USB_OC#4的电阻都拆掉即可。
为什么要东usb

网友:
这个可以 可惜现在加不了分了

网友(2020-07-30):
有图有文表达清楚了

网友:
楼主牛B.看来基本功不错

网友(2021-05-22):
我的是颗粒短路,拆颗粒用这个方法完美亮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