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40烧鸡大法+松香大法

楼主(2018-12-13):
昨天比较忙今天发个帖子分享分享一下到手一台E5540机器  拿到手就是大短路了                                                                                                    看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到短路了吧 把主板拆开量了一下19V全部短路了 简单说一下 吧 一般我比较喜欢看有没有大电容有没有烧了  用肉眼看了一下结果看不出来  只能用上我的烧鸡大法上场了                                                                                                    用万能表量一下那个是19V正极接上电原慢调小电流  因为我这个电原有点坏的最少只能调到0.2V                                                                                                    通电用手慢慢了一下  哎  不得了  把手都烧起泡了                                                                                                    摸到大概位置发热  只能用上松香大法上场了 不敢用手摸了  因为我电原是有点坏的电压不能调到最小                                                                                                    烧出来了                                                                                                    装机测试                                                                                                    OK

网友:
这种大短我一般都是直接不用烧机线,插在本身的电源接口,调到最小电压,也能摸出来的,处理好以后也没有痕迹

网友A:
表示还没用过松香大法。楼主的电源不能调小一点电流吗?这样5A烧鸡的我是真不敢用手去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还没用过松香大法。楼主的电源不能调小一点电流吗?这样5A烧鸡的我是真不敢用手去摸!

电原坏了最少只能调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原坏了最少只能调2V                                                                               ...

电压调2V可以了,电流调小一点就好了,调电流的没坏吧?

网友:
松香大法一直玩不好 要慢慢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