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3):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8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耗电快

  客户描述说机子耗电很快,充电很久才能充上一点电。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机子耗电快,我们可以测试功能检查,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接可以电源看一下漏电情况,从而缩小范围查找。

  【维修过程】:

  手机充电很久都没开机,直接拆机接可调电源看下,发现接电漏电六百多毫安。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2

  熏松香查找短路的元件。最终发现是 PP_VDD_BOOST 供电的滤波电容 C3110 对地短路导致的漏电。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3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4

  直接镊子挑掉,测试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5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6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漏电排除,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PP_VDD_BOOST 供电的滤波电容 C3110 对地短路导致的漏电。

iPhone8 Plus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7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深圳旗舰店邓工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8 苹果8Plus 无服务故障维修

  iPhone 8 Plus电路图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这一路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手机维修有很多也是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松香大法厉害啊,点赞

网友:
松香大法厉害啊 。。。。。。。。。。。。。。。。。。。。。

网友A:
这路供电出问题只是耗电快吗,不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B:
接点漏电600多 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秒杀啊  这种钱最好赚啦  而且修完没有后续问题 恭喜

网友C:
可以从新焊个电容么? 用镊子挑掉,焊盘会不会 掉点呢?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天气冷了耗电量大是正常的 主板芯片估计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这路供电出问题只是耗电快吗,不会影响开机吗

到手上是不开机了,此路供电短路直接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新焊个电容么? 用镊子挑掉,焊盘会不会 掉点呢?

相连电路上有好多了电容,取掉一颗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点漏电600多 还能正常开机?

老铁请仔细阅读维修过程,感谢您持续关注迅维网,这里有大量维修实战故障机维修经验,献给大家共同讨论互动学习。 PP_VDD_BOOST 供电短路,不开机的,客户说描述和实际故障不符。已检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