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没声音

楼主(2018-12-13):
今天拿到一台无声的E6230的机器,打好系统后无声,驱动软件方面都做好了,但仍然无声,故怀疑是硬件喇叭问题,但换过一个好的也不行,然后深入主板进行检测,利用万能表测量下耳机接口,感觉到接口线已经断开,后来就飞线一根线
接着装机测试后,立马声音响亮,震耳欲聋

It‘s OK!!!

网友:
第一关先看很重要哟,修机器的人眼都很“毒”,哈哈

网友A:
敢问楼主主板断的是什么信号线?我也在修一个声音问题的。用耳机的话一直有声音,用喇叭的话过几分钟就没声音了!关掉播放中的电视播放又有声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主板断的是什么信号线?我也在修一个声音问题的。用耳机的话一直有声音,用喇叭的话过几分钟就没声 ...

是用喇叭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没声了。关掉电视重新播放就又有声音了!耳机插入的检测信号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喇叭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没声了。关掉电视重新播放就又有声音了!耳机插入的检测信号测量是正常的。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
                           ...

东芝的笔记本。换声卡芯片测试了几个钟都没问题了,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