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 型号:phi3 板号:h24z

楼主(2018-12-13):
这个笔记本拿来是触发到0.2几的电流,拆机拿出主板,测量所有电感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在论坛找到了点位。算了先在主板上测量各个转换电压有没有。果然一测发现+5vo没转换过去,4脚控制端无电压。
查到它来源于q8901,+12vsus转换+12vs

12vsus没转换过去,它的控制脚有电压,就是没导通。在废主板找到一模一样的管子换上去,导通了,电流也上去了。兴奋的我把所有都装好了,结果进系统,声音什么都有,就所有usb接口不能用,U盘插上去灯也没亮。顿时我懵逼了,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不情愿的我还是把机子拆了。直接查usb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发现+5v_usb0为0v,这个是由+5v转换而来,但+5v也为0v,就往上查。

来源于q8900,+5vo转+5v。1256脚有5v,3脚0v。

查到3脚来源于q8903,+12vsus转+12v。

     换一个管子,导通。开机测试一下usb终于能用了,装机。最终导致笔记本不能开机和usb不能用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两个管子。最后发一张亮机图。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有用!支持了
我也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