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S 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12-13):
笔记本:冰箱厂的G150S-G 无背光

冰箱厂的笔记本,第一次见。
看标签是海尔信息科技,客户拿来时还以为是个假的。
百度了一下,这是海尔旗下的子本子,一个是雷神,另一是机械师系列。
本子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有图像。用手电筒照,可以看到图像。
应该是背光电路坏。
台式液晶显示器经常修。这笔记本,还真犯了难。LED背光电路都找不到在哪里。
直接拆屏。
在屏幕下方,找到了一小块长条的电路板。

屏幕型号:BOE NT156,京东方的。

LED点灯电路应该也集成在逻辑板上。

芯片小的跟芝麻一样,就拿着万用表,对着保险一顿胡乱量。

图片上述元件,均有问题。
应该是那3个电容短路,引起的烧掉保险和Z2,
Z2也不知道是个啥,串联在电路中,颜色和电容一样。
猜测是个电感。
用风枪吹掉电容,一个一个量。

发现右侧的一颗电容,已经短路。

报废显卡上,拆保险,电容,换上。Z2直接飞线短接。

焊工一般。烙铁也快坏了。
排线插好。加电。亮屏。

————————————————————————————
疑问:

网友A:
Z来表示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Z来表示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 ...

哦,谢谢你的答疑。这个元件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压敏电阻还可以串联使用么?
第一次见这么奇怪的元件。

网友:
我觉的是电容,手机的电路板上有

网友:
楼主的工具太简陋啦!烙铁也是快坏的,哈哈。这种暗屏都是秒杀的了

网友:
依然是楼主的神技呀,哈哈!那个烧掉的串联在电路中的元件,我一直当它是电感来着,反正是直连的。不过楼主直连的那根线也太细了,感觉有点危险的。

网友:
屏升压电路短路的故障遇到过几个,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暗屏毛病的笔记本最好修了,楼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