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转下就停

楼主(2018-12-13):
联想IH81M转下就停,再次触发不起来,拔掉12V一样,测得待机都不短路,想换个电源,奇葩的是特殊电源14PIN的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找图纸  查时序啊  要不然都是无从下手的   不能瞎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  查时序啊  要不然都是无从下手的   不能瞎蒙啊

我最后根据论坛那位高手改个通用电源可以开机显示了,感觉是电源负载带不起

网友(2019-05-12):
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