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3的点位图

楼主(2018-12-13):
此机器是不加电的,待机没有,苦于没有图纸,也没点位图,请大家帮我找找,版号为:DAG35AMB8EO REV:E

网友:
这个我手里没有,某宝有吗。

网友:
淘宝也没有这图纸哦,说下具体故障呗,或许能给你点意见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其他就不知道总么查了

网友:
先确定保护隔离是否通过,过了的话找下待机芯片的引脚定义,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的这个板子上面连号都没有   想查一下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