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暗屏大发现

楼主(2018-12-13):
机型:DELL M5110
故障:开机无显、电流1.0左右不动
这种机子一般不是北桥,就是显卡坏,拆机发现是AMD的 只有显卡,无北桥,这种显卡也是非常爱坏的,风枪吹了几下 开机还是不显,刷了个BIOS电流上去了1.6A,但是暗屏,搞了半天还是暗屏,准备找图纸测试EN,但有碍于没有积分,没下到图纸,研究了一下发现是主板右下角那个小板 ,上面有一个三角的管子,应该是待机用的,把这个小板装上开机 不暗屏 显示正常!兄弟们以后注意了

网友:
这就是个休眠开关

网友:
写的那么复杂 LID引起的暗屏 小板上是HALL元件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得多,没遇到过。。。。。。。。。。

网友:
还好没有一直围着显卡维修..........................

网友:
lid引起的暗屏是不是会碰到有呀

网友:
LID信号引起的故障,按道理来说不装这个应不影响的吧

网友:
震惊,2018年天文学家观测发现楼主在火星修主板

网友:
直接整个小板去掉,一样没什么影响,我都扔了,懒得装.

网友:
和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
小兄弟   主板没有发现北桥   它有可能在南边的

网友:
这是dell的设计师脑袋有问题的,对我们维修就是佳音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有问题吧

网友:
哈哈哈    我遇见过   当时也是修好了  就是暗屏  后来客户说不修了   都装上就好了

网友:
那个小板上,应该有个LID小原件,控制合盖关屏幕的。

网友:
我在重申一遍 以前也修到过很多M5010 M5110 N5010不装这个没什么影响,但这台机子不装这个就暗屏

网友:
怎么感觉说的不大对劲呢,这个不会是主要问题吧。

网友:
修过好多 都没装过这个 下次碰到暗屏的试试

网友:
暗屏,只要不是屏坏,都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修过好多 这个东西都不装  但是有的机器不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