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裸板,电源表开机,3分钟重启,,,正常吗?

楼主(2018-12-13):
(图片)

网友:
用屏试试   重启肯定不正常

网友:
不用电池用电表加电 ,2-3分钟肯定重启,因为没有电池数据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没有电池数据 的确会重启

网友:
你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帖子 慢慢查电路线信号吧

网友:
尾插不装3分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