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 T61 不通电 老年机

楼主(2018-12-13):
机器 Think T61\故障 不通电
                      身个怕的机器大多数不通电  都是键盘上的开关坏的多 拆下键盘拿表在那刮刮刮  刮半天还是不开机 只能老实拆开修了     首先3V  5V 都有 说实话这么老的机器时序什么都不懂 电压信号也看不懂 于是在论坛找到了时序
                     好 言归正传下面进入正题   时序大概说的是 电源插进来后还没有按开机键的时候,应该有以下几组电压,即
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     3V 5V 有电压   1.8V 零点几伏或0V   1.5  1.05 正常  问题找到了1.8V不正常                                 17脚22脚26脚都有供电 7脚27脚开启也有  14脚0V  的REFIN自举没有 找了个8632换 故障依旧

                                 由于没有示波器 换掉C597  330的电容 1.8V出来了   开机也显示了

网友:
待机电压上的滤波电容是有坏的,不过这种没必要修了,显卡门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