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DA0QL4MB8E0 神舟A560-I3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2-13):
DA0QL4MB8E0 神舟A560-I3 不显示维修 电流到0.8左右不动,搜了一个论坛有些和我情况一样,加焊南桥,我用风枪吹一下南桥,桥有点热,电流到1.42左右不显,冷机就是到0.8左右不动,后再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37624-1-1.html 发现这个贴子有点相近,结果我的是查1和2脚 5脚都有3.3v,但4脚只有2v 我短接1和4脚,触发马上掉电,晕,看来不能短接,后不死机,去板找一个也是5脚的上去,也不是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门电路,不管先换上去,结果上电电流 马上上去了,接屏显示。看来这机是通病来的。
测4脚正常为3.3v.分压过电阻pg就1.0v为正常,原来是0.6v.

网友:
看楼主给的连接帖子,没有平台复位,也还是比较好发现的,秒杀了。就怕是有复位了不跑码的那种

网友:
楼主这个说起来就是没平台复位呀,这么高电流了竟然没复位,这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A:
那个5角的是什么芯片 呀,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5角的是什么芯片 呀,想知道。。。。。。。。。。。。。。。。。

看楼主给的连接,那里有图纸的,是个PG的与门电路,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