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PT格式下的系统如何备份

楼主(2018-12-13):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备份GPT格式下安装的系统(安装板Win8 & Win10)
win10

网友:
硬盘换过也一样,U盘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WIN7和WIN10系统也是一样,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GPT一样的,用ghost也能用。

网友:
进pe用GHOST备份还原就是了。

网友:
GPT备份和MBR的一样,GPT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引导方式,用一个独立的分区建立UEFI引导的机制!

网友:
但是好像gpt备份的没有引导文件吧?

网友:
使用dism++ 或者diskgenius

网友:
正常备份就成,也就是备份咱们正常用的C盘,,恢复的时候直接也是恢复到相应的C盘
现在一般工具都带自动修复引导

网友:
我都设置系统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