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A1466 J43_820-3437 裸板开机0.49A 等很久跑马0.8A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8-12-13):
CAM_PCIE_RESET_L 这个复位信号短路 引起 开机0.49 等好久才跳到0.8  屏幕不显示,U3900坏(博通 Broadcom BCM15700A2 摄像头处理器

直接上图

补给下此芯片资料

电路图

U2071

装机发现硬盘认不到,经测试硬盘也坏了,换硬盘OK
此芯片拆掉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摄像头会不能用
但奇葩的是此芯片坏硬盘也会坏该帖也是一样的故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3022-1-1.html)
未解决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958-1-1.html)苹果电脑MBP J45G的上电时序(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267-1-1.html)
附资料
图纸 A1466

网友:
不错,技术可以啊收藏了。

网友:
厉害,这个故障很少见,多学习了一个信号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修苹果机器,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A:
被拉低了吗。上电时候芯片会发烫把,第一次看见坏这个的

网友:
为什么苹果的摄像头需要专门处理器和缓存

有那位大师  解答一下

网友:
很少修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吗,维修的思路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吗,维修的思路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按时序走,有跑马我是从后往前推就更快找到问题点
苹果电脑MBP J45G的上电时序
1)         接通电源后从ADAPTER 输出PP20V电压从J7000 P1/P2输入,经过保险F7005分两路输出。一路到Q7180/D7105 ,为输出12V主电压做准备;另一路经U7090,U5110分别输出3.42V及SMC_RESET_L到SMC。
2)   当按下键盘电源开关后SMC_ONOFF_L信号也送至SMC,SMC会输出PM_PWRBTN_L到PCH;同时还输出SMC_PM_G2_EN转换成P5VS5_EN,经R8140转化P3V3S5_EN送到U7501,为产生PP3V3_S5_REG提供Enable信号.
3)         P3V3S5_EN送到U7501.P21,从L7560输出PP3V3_S5_REG,U7501.P20输出PP3V3_S5_PGOOD.
4)   PP3V3S5_PGOOD生成S5_PWRGD送至SMC,SMC输出一个SMC_ADAPTER_EN信号到PCH,
5)   同时U1900 P12送来的32KHZ时钟也送到PCH ,在SMC 的作用下启动PCH。
6)   PCH会输出一个PM_SLP_SUS_L信号转换成P3V3SUS_EN。(注:如果没有32KHZ时钟,PCH不会输出PM_SLP_SUS_L)
7)   P3V3SUS_EN控制Q8002经Q8020输出PP3V3_SUS_FET送至PCH和SPI ROM P8.
8)   PCH输出PM_SLP_S5_L到SMC和U8170 P2,SMC输出SMC_S4_WAKESRC_EN至U8170 P1
9)   在SMC 和BIOS 的作用下U8170将输出P5VS4_EN到U7501.P4,经过L7520输出PP5V_S4_REG,并从U7501.P5输出P5VS4_PGOOD(注:如果BIOS不良,5VS4_EN不会出来。)
10)  同时U8170还输出P3V3S4_EN至Q8002,Q8000输出PP3V3_S4_FET;
11)  P5VS4_PGOOD  OK后,PCH输出PM_SLP_S4_L信号到SMC,同时输出①P5VS3_EN到Q8050生成PP5V_S3_FET
12)  ②输出P3V3S3_EN到Q8010生成PP3V3_S3_FET
13)  ③输出DDRREG_EN到U7400,从L7430输出1.35V PPDDR_S3_REG,U7400. P20输出DDRREG_PGOOD
14)  ④还输出TPAD_VBUS_EN到U4801.P4,打开键盘控制芯片U4801
15)  U4801从P51输出PSOC_WAKE_L,转换成SMC_PME_S4_WAKE_L送至SMC,PCH输出PM_SLP_S3_L到SMC;
16)  同时经过U8180,输出PM_SLP_S3_BUF_LR8187 转换成P5VS0_EN控制Q8052 Q8060输出PP5V_S0_FET
R8186 转换成P3V3S0_EN控制U8030输出PP3V3_SO_FET
3J45板没有1.8Vs0电压
经过R8186后,转换成P1V5S0_EN送到U7810输出PP1V5_SO_REG同时U7810 P3输出P1V5S0_PGOOD
经过R8185后,转换成P1V05S0_EN送到U7600,输出PP1V05_S0_REG,同时U7600 P9输出P1V05S0_PGOOD
⑥S0电压PWGD送到SMC后,Q8150产生ALL_SYS_PWRGD一路送到SMC,另一路转换成CPUVR_VR_ON
17)  CPUVR_VR_ON开启U7200,控制U7310 U7320 U7330输出1.8v VCORE电压,产生PPVCC_S0_CPU_REGCPU供电,同时U72002PIN输出CPUVR_PGOOD
18) ALL_SYS_PWRGDCPUVR_PGOOD送到U1950后输出PM_S0_PGOOD
19)另外ALL_SYS_PWRGD信号还送至SMCSMC输出SMC_DELAYED_PWRGD送到U1950.P6P5PM_S0_PGOOD&,P3输出PM_PCH_SYS_PWROK送至PCH
20) PCH依次输出CPU_PWRGDCPU_RESET_LPM_MEM_PWRGD PCH_PROCPWRGDCPU
21)PCH还输出PLT_RESET_L经过U2080 P4输出TBT_PCIE_RESET_L,AP_RESET_L CAM_PCIE_RESET_L,SSD_RESET_L,
22) PLT_RESET_L还通过R2083转换成SMC_LRESET_L作为LPC总线复位信号。通过R2071转换成A B 内存电压供电的复位信号PCA9557D_RESET_L,还通过R2072转换成DPMUX_LRESET_L
EG/IG 切换芯片U9600提供复位信号。
23)所有复位信号OKSMC通过SPI总线,让BIOS进入开机自检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拉低了吗。上电时候芯片会发烫把,第一次看见坏这个的

肯定拉低的,这种小信号是不会引起发烫的

网友:
楼主 厉害  我到现在 对苹果的时序 都不太 了解  主要 这边 修的太少了

网友:
楼主对苹果时序如此精通,故修起机来如此轻松。

网友:
分析真到位哎

dfs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导致故障的这个信号,是否能根据0.49电流的时候测出来?电流0.49的时候有平台复位吗?因为我一般维修就只会测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导致故障的这个信号,是否能根据0.49电流的时候测出来?电流0.49的时候有平台复位吗?因为我 ...

有啊,要看有没有经过转换芯片得到,苹果一般经过门转换给其他外设芯片复位,其他笔记本一般网卡接口就能测到

网友: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贴子,下次遇到了, 对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必须顶,很好的经验,受益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上电时序,苹果修的少。保留下来,认真看看

网友D:
这真是个 大福利 ,, 这硬盘坏的 就莫名其妙了
yuhong888
是啊,苹果硬盘也不好搞啊,我之前以为主板问题查了不少条件,苹果信号好多
详情

网友:
值得学习,修了很多1466,暂时还没遇到此芯片坏的

网友:
一般坏网卡声卡芯片,没想到摄像头芯片也容易坏啊,厉害的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了,修苹果机器,我一直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个 大福利 ,, 这硬盘坏的 就莫名其妙了
是啊,苹果硬盘也不好搞啊,我之前以为主板问题查了不少条件,苹果信号好多

网友(2020-10-13):
楼主辛苦苹果分析合理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2022-08-03):
感谢大哥分享的帖子,今天碰到一台,电流0.2,拔了硬盘0.1多,BCM15700A2KFEBG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2025-03-15):
描述得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