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60b 键盘部分键不动

楼主(2018-12-13):
hp probook 6460b 部分键不动,键盘换过,有哪位遇到过怎么处理,应给是有个什么功能键或者设置,看到了分享一下

网友A:
看看是那些键盘  有的是需要按fn+nmlk

网友B:
先打一下键盘插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会影响键盘,会出乱码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那些键盘  有的是需要按fn+nmlk

数字锁我知道的,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键盘插口的对地阻值

不是硬件问题,我好想压了哪个功能键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突然不行了,说原来出过这种故障,怎么调好了,我现在死活按不出来了

网友:
有时这种小故障也很烦,客户只知道键盘不好用,不会去想主板问题

网友:
查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或者EC挂了~~~~~~~~~~~~~~~~~~~~~~

网友:
有的是需要按fn+nm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