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CQ40无待机---隔离保护电路维修

楼主(2018-12-13):
   客户发来CQ40这机子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显卡问题,这台是Intel的CPU.插电有1秒待机然后就没了按开机没反应。 拆机检查裸板通电还是没有待机。
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V多偶尔3V多。

继续下一步发现第二到隔离管控制极电压是19V,这里应该是PR106和PR109分压得到的电压8V。
接上保护电源PQ109的1脚对地值已经为0所以已经正常工作。
这个19V是哪里来的?
根据图纸第二到隔离管控制极还和PQ104的1脚相连,很有可能是PQ104的问题,撬开PQ104的1脚后发现第二到隔离管控制极电压正常了8V.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了。

可以出发上电。接屏测试直接进系统。

网友:
同款小平口

网友:
仁宝的通病,拆掉也行的。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解决问题是王道。

网友:
那pq104和pq105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可能是PQ104导通了把19V接下来了。你把第一脚翘起来还不如把他弄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