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470 确定亮机

楼主(2018-12-13):
DT473 NM-B071 REV:1.0 2016-11-10 官方分离主程序  需要结合自己的机器改ME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机器 是显卡问题

网友A:
T470 原始问题是19V短路 烧掉了一级mos管和CPU供电MOS管。换好之后加电掉电。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470 原始问题是19V短路 烧掉了一级mos管和CPU供电MOS管。换好之后加电掉电。刷BIOS能解决吗?

那估计CPU坏了 这种问题 现在很常见

网友(2019-12-05):
分离的吗,亮的也慢啊        需要改ME

网友(2021-05-07):
改了me能亮机 但网卡叹号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CPU坏了 这种问题 现在很常见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