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不充电,充电有充电标示但不进电

楼主(2018-12-13):
拆机夹电,发现电感L1817发烫,取下后夹电开机一直白苹果重启,查图看到这个电感是给内存供电1.1v现在身边没有料板,怎么办,这个电感很难拆,有人说能用其他电感代替,是要找个一样的1.1v么,还是1.2v 1.8v都可以,求助大神帮帮忙,本人是新手,手工差,电感拆坏了

网友A:
电感发烫一般不是电感的问题,,一般是电感后端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大,电感发烫。你修手机连个料板都没有,那你修什么?

网友B:
不充电换u2,拆那电感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换u2,拆那电感做什么

有充电符号不进电,时冲时不充的,拆电感是因为夹电那个电感发烫才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烫一般不是电感的问题,,一般是电感后端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大,电感发烫。你修手机连个料板都没有,那 ...

新手,求大神指点,那个电感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烫一般不是电感的问题,,一般是电感后端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大,电感发烫。你修手机连个料板都没有,那 ...

电感后端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烫一般不是电感的问题,,一般是电感后端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大,电感发烫。你修手机连个料板都没有,那 ...

说的对啊

网友:
找大小差不多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C:
TB有卖发财小电感的,三毛1个可以买点,但电感发烫有可能是后级的事

网友:
买点料板吧!没件你怎么修!修手机手工挺重要的,方法技巧+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D:
不充电为什么修buck4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充电为什么修buck4 电感?

这个发烫我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有卖发财小电感的,三毛1个可以买点,但电感发烫有可能是后级的事

不懂啊后级是那里

网友E:
先不要急着换新的电感,既然已经拆了电感,就顺势打一下对地阻值或者加电测一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不要急着换新的电感,既然已经拆了电感,就顺势打一下对地阻值或者加电测一下电压

这个故障好修么

网友:
这个电感 大小差不多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不要急着换新的电感,既然已经拆了电感,就顺势打一下对地阻值或者加电测一下电压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