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40LX330A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13):
夏普LCD-40LX330A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夏普LCD-40LX330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无光、无声,电源指示灯不亮。

  原因分析:初步判断为电源板供电不良或者为主板不良。

检修过程/方法:

  首先测量电源板的待机电压为8V,而测量主板发出的开机信号PS-ON电压为低电平,说明主板的CPU并未工作,且主芯片触摸上去没有温度,有可能为CPU没有供电,复位或者晶振电路有问题,将主板及侧面按键板接收板一并带回维修站,找一组12V电源,将其焊接到主板的供电输入端,首先检查CPU供电,查看图纸供电为DC-DC过来的,测量BU5V,D1.8V,D1.26V电压正常,当测量到IC9604 BU3.3V时电压实测为0V,测量其阻值也为O,说明有短路,将IC9604 取下还是短路,将和BU3.3V有关相连的电路一一断开测量,当断开到FB3316后电压恢复3.3V 正常,检查周围未见故障,至此判断为CPU(MST6100VS-LF-VB)集成块短路!

  解决方法:更换IC9604后试机正常,至此,夏普LCD-40LX330A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嗯,学习了,现在夏普的lcd修的少了,都是国产的led坏的多点。给你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有图纸就是好..没图纸真的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