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写 注意事项:OTP简说 (换BIOS好的刷写不跑马等)

楼主(2018-12-13):
主板,好的bios备份换一颗新bios芯片刷上去,
装上后不读bios----导致主板:
不触发或者不跑码,用OTP备份刷写也是如此,可能编程器问题:建议用809H

如:华邦Winbond,MX 都会做OTP

BIOS改些时:如中间添加增大,整体文件后移,会刷不对OTP不亮机

常见ROM 种类:在这 提一下

MASK(掩模)ROM :  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

       OTP(一次性可编程)ROM:  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

(SFDP数据通常都由硬件开发厂商写入OTP区块的。

OTP区.是Flash芯片中单独设计预留的一个独立模块

用来保存型号,序列号,生厂日期等

只要一经写入,就不能改写了,永久保存。

FLASH ROM: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  。

现下载的:BIOS很多带了OTP

OTP读写:显示缓冲区软件或程序 起始位置0X8000000
打开:缓冲区:找到定位,粘贴开始位置确定一般可查到。

网友:
这个太好了  刷了两个HP新本 怎么刷都不显示。换了刷也不行。原机BIOS亮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