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62CMB6A0主板一起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13):
一块惠普DAR62CMB6A0主板,测公共点不短路,接入适配器,观察无电流,测公共点无电压,

再测隔离管PQ27阻抗正常,输入输出19V电压也正常,而保护管PQ30控制极1脚只有2.4V电压,公共点又不短路。推断问题可能出在充电芯片部分。

测充电芯片BQ24738的20脚主供电19V正常,6脚由PR23、PR34分压形成的门控电压2.5V也正常,接着检查芯片的16脚由自身形成的5.9V基准电压,经测量只有2.4V,判断芯片损坏,更换后加电检测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跳到0.106A不动,测电压只有3V、5v、1.5v等几个电压出来,其他电压没有。想着既然能触发,就从EC输出的控制信号查起

先查EC的98脚SUSON信号,3.3V正常,且其所控制的PU6、PU7工作也正常

再查EC的99脚MAINON信号,3.3V正常,再看其所控制的PU14、PU7、PU6、PU2,结果PU14、PU7工作也正常,而PU2工作不正常,无1.8V电压输出。

测量PU2工作条件正常,却无输出,再测PU2输出电感PL8,发现其输出阻抗为1欧,明显不对,断开PL8再测后端阻抗仍然为1欧,心里顿时一凉。
加电烧机吧,从PL8后端加电,将电压从0V 慢慢加大观察烧机电流,同时用手去摸主板寻找发热点,当电压加到1.6v时电流从0.5A直接跳变为短路保护电流,板上C5620瞬间烫手,扯掉C5620再测量PL8后端阻抗恢复正常,

再接入适配器加电,电流一路小跑点亮

网友:
好经验,必须看下,吸收别人的好经验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帖子,条理分明,有电路基础的都能看明白,楼主写的很用心,辛苦了

网友:
实在是没有时间整理,偶尔闲暇之余,写一点以便于大家相互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