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刷BIOS版本不同影响亮机维修

楼主(2018-12-13):
板号:GA-H61M-S2-B3 REV:1.0
故障现象:有时触发亮机显示一下就重启反复如此,有时触发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不亮机

1.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刷BIOS,于是我就去技嘉官网下载BIOS,首先下载一个F5版本的刷上去,测试发现只有刚开始加载程序的时候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时间长,等到加载完程序后,就悲剧的发现转一下停一下的时间变得极其短,大概转半秒停半秒反复,以为程序没刷好,再重新刷一遍还是这样。
2.此时我刷了两次F5版本,既然刷了两次总不会是操作有误,于是这时候我就排除bios问题了。然后用半秒上电时间测量了一下:CPU供电有,PCIE复位有,无集显供电。因为目前排除了bios问题,就去看集显供电,照着图纸测量发现集显供电驱动芯片的BOOT脚有5V,其他脚位貌似电压都算正常,只怀疑自举电容有问题,于是换了,结果故障依旧。
3.测量PG信号,测量pwrok正常有电压,于是又把AU1这个通病芯片去掉了(虽然没遇到过这个坏的,只在论坛上看到过这个通病,但是去掉也没影响不是,所以给去掉了),故障仍然不变。
4.所有都挺正常,于是怀疑是不是IO芯片工作有问题,于是换了个IO,测试还是故障依旧。
5.实在没招了,这个主板BIOS芯片腐蚀生锈了,于是我换成自己的两个bios芯片了,刷上还是一样,我就纳闷了,拿来的时候有时候还能亮,我一刷bios,风扇转的时间都不对了,于是去官网刷了一个F3版本的,测试发现还是有变化的,就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时间变长了,这样感觉就正常多了,但是还是不亮机。
6.看着主板发呆,没思路,忽然看见网卡芯片有腐蚀脚位,于是痛快的把网卡芯片拆了,测试有惊喜,O(∩_∩)O哈哈~,只听见滴的一声响,然后亮机,出现一个长方形的倒计时读秒,到0后屏幕灭了然后就没反应了。这时候我还以为是因为我把网卡芯片拆了,检测不到网卡芯片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7.我感觉这个F3的版本太老,弹出的长方形对话框是775针主板bios里才看见过的,所以我去刷了个F4版本的,结果令我没想到的是刷好测试一切正常了。我忽然恍然大悟:都是bios版本的问题,F5版本根本不亮,F3版本会掉电,只有F4是正常的。而且网卡芯片有问题也会造成不亮机的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用的。我习惯直接换bios芯片。注意一下版本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用的。我习惯直接换bios芯片。以后注意一下版本试试。

网友:
GA的    我现在都不敢刷了   , 大多刷不好  ,都是论坛上找好多次才刷好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我的帖子了,看来帖子技术差,无人问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我的帖子了,看来帖子技术差,无人问津啊

别这么说. GA 的BIOS是个头大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技嘉H61刷BIOS版本不同影响亮机维修

网友B:
总比华硕那些bios好 还要自己提取一下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比华硕那些bios好 还要自己提取一下才能刷

是啊,不过我都是在论坛上找华硕的bios,华硕的板子我修的很少,也不会bios分离合成o(* ̄︶ ̄*)o

网友(2019-04-24):
保留原BIOS芯片,换个同容量的bios芯片写入官网bios,装板测试。gigabyte主板常用的bios芯片有winbond和MX,MX很可靠,winbond的有部份坏的

网友:
尝试不同的版本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在台湾那边下的,我都是下最老的,亮机了再进BIOS刷最新的

网友:
BIOS   版本太多   下载分都搞完了

网友:
故障能分析的非常透彻,只有高手才能分析的这样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