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文件都是899k

楼主(2018-12-1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所有文件夹大小都是899k,点击进去以后,才能看到真正大小,求解! win7 64系统,好像是c盘里的文件夹都不受影响。

网友:
估计是系统文件出了什么问题,应用程序能正常运行吗?能正常运行就不必理会,要不然就装系统,应该是显示的问题,没啥大事

网友:
杀下毒就行了

网友A:
中了一种U盘病毒了,真正的文件被隐藏了。

网友B:
这很明显是中病毒了,文件夹后面的类型显示应用程序呢。这个是很早以前的蠕虫病毒

网友:
应该是文件夹病毒,显示影藏文件和系统文件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文件夹病毒吧,显示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看看

网友:
chkdsk一下吧

网友:
需要杀毒

网友C:
我想起来一款老式u盘病毒  看看文件夹是不是都有后缀exe   真实文件夹应该隐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很明显是中病毒了,文件夹后面的类型显示应用程序呢。这个是很早以前的蠕虫病毒

自己该怎么解决呢?有解决方案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该怎么解决呢?有解决方案吗?大神。

杀毒呀,然后设置显示隐藏文件,把文件夹的隐藏取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了一种U盘病毒了,真正的文件被隐藏了。

那具体该怎么解决呢?能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明显是中病毒了,文件夹后面的类型显示应用程序呢。这个是很早以前的蠕虫病毒

有解决方案吗大神,电脑倒是可以正常使用。不过看着相当别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了一种U盘病毒了,真正的文件被隐藏了。

有解决方案吗?该咋整呀?丑死了。 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来一款老式u盘病毒  看看文件夹是不是都有后缀exe   真实文件夹应该隐藏了

你知道该怎么解决吗?,我都不知道咋弄了。百度一下也百度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解决方案吗?该咋整呀?丑死了。 愁,

在文件夹选项里打开显示隐藏文件或文件夹,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看到你真实的文件了。然后全选你真实的文件或文件后右键点属性,把隐藏的勾去掉,如果去不掉,就要会DOS命令了。命令百度里搜索得到的,去隐藏DOS命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夹选项里打开显示隐藏文件或文件夹,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看到你真实的文 ...

真实文件出来了,但是隐藏选项钩不掉 这个该咋办呀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夹选项里打开显示隐藏文件或文件夹,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看到你真实的文 ...

找到真实文件了   都是隐藏的,进到安全模式下吧899的都删除了,隐藏的也可以调回来了,都是一重启就又变回来了

网友:
古老的病毒,找杀毒软件杀毒吧,杀不了毒就全盘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真实文件了   都是隐藏的,进到安全模式下吧899的都删除了,隐藏的也可以调回来了,都是一重启就又变 ...

百度一下去隐藏DOS命令。

网友:
也是怀疑病毒破坏了。查杀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实文件出来了,但是隐藏选项钩不掉 这个该咋办呀大神

要想运行这些文件的话,必须要更改这些文件的属性(隐藏或只读)
命令:attrib 适用场合:想对文件做较特殊的处理时。用法:attrib 显示所有文件的属性
attrib r或-r [文件名] 设置文件属性是否为只读
attrib h或-h [文件名] 设置文件属性是否隐含
attrib s或-s [文件名] 设置文件属性是否为系统文件
attrib a或-a [文件名] 设置文件属性是否为归档文件
attrib /s 设置包括子目录的文件在内的文件属性
更改完属性后,就可以运行这些文件了。
在dos下查看隐藏文件的命令是:
attrib -h(去掉文件隐藏属性)
如果你不想取消文件已有的隐藏效果,请运行;
attrib(这样会列出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及他们目前的属性,带h的为隐藏)
看到隐藏文件后,直接输入文件名称即可执行。
如果想隐藏一个文件,命令:
attrib <文件名称> h

网友:
遇见过客户u盘里的文件都是这样的,杀毒不怎么起色,关键是还感染了我们的电脑,当时就用数据恢复软件重要的数据提出来,格式化,重做,再杀毒吧,当时烦死了。制造病毒的人该死。

网友:
明显是中毒了  杀毒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中病毒了,我U盘之前中过这样病毒,快杀毒吧!真正的文件隐藏了,你那个只是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