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请问这些那个是音频ic

楼主(2018-12-13):
(图片)

网友:
淘宝一搜就知道了,那两个芯片上有X的就是

网友:
可以按照编号淘宝搜的

网友:
听说安卓的有些集成在电源

网友A:
在6328v这里,它和pmu在一起!

网友B:
带X的是功放。有些是没有独立音频ic的,电源集成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6328v这里,它和pmu在一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X的是功放。有些是没有独立音频ic的,电源集成音频

谢谢

网友:
图2就是!……………………………………………………

网友:
电源芯片里面,和乐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