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请问正常情况下用二极管档都是有阻值或者短路吗?

楼主(2018-12-14):
如果一个点没有阻值是不是一定断路了

网友A:
这个点有其他相连的电路才会有阻值,有些点的阻值很大的会误认为断线,要结合电路图分析,或者有参考阻值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有其他相连的电路才会有阻值,有些点的阻值很大的会误认为断线,要结合电路图分析,或者有参考阻值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