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plus漏电700ma,客户保资料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4):
iPhone6S Plus故障机,手机不开机,客户要求保资料。目前是短路状态,但并非这么简单。1、接可调电源,直接漏电接近700毫安,整板熏上松香,通电,基带电源最先融化,换基带电源,不漏电了。

2、装屏开机,能亮苹果LOGO,但过一会又重启,电流每次到300多就掉电重启,因为要保资料不能刷机看代码维修,所以只能根据维修经验,基带电源短路后可能导致和他相连的元器件也烧坏了,所以把故障点锁定在基带的部分。测基带工作条件,正常。基带重植、加焊主供电的电感都无果。
3、判断可能是基带CPU损坏,更换一个好的基带CPU绕过手机的信号检测(从6s开始基带不能正常工作会无法开机,更换基带cpu后虽然不能打电话,但是能开机),开机正常,客户的资料保住了到此机器修复完成。

网友:
学到一招,谢谢了@@@

网友:
怎么做,绕过手机的信号检测???

网友:
同问  怎么做,绕过手机的信号检测?

网友:
同问?怎么绕过的?

网友:
还好没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