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4):
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陈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插数据手机显示不充电。

  【维修过程】客户一台iPhone x不充电开如图:

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插上USB充电电流表无任何电流反应,左侧手机屏幕显示充电图标一点充不进。考虑是主板电路问题,尾部螺丝打下取出主板测量电池座子正极无电压,考虑正常机器插上数据线充电时,电池座子正极有3.7v左右的跳变电压。考虑充电升压问题更换充电电感L3340和L3341测试。

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此时不贴合下层的BB部分,单装AP部分板连接尾插,连接充电器是有充电电流的,然后植锡贴合装机测试如图:故障修复。

iPhoneX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手机显示不充电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陈工原创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X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这个看来会不会电感虚焊了的可能性呢?

网友:
这个电感经常出问题.出现有充电图标不能充电

网友:
收藏备用,感谢 分享。收藏备用,感谢 分享。收藏备用,感谢 分享。

网友:
iphonex 通病 但是还没修到  看朋友圈 发的挺多的

网友:
看来以后修这个问题可以先查这2个电感了。

网友:
都说是通病 记着点  以后用的上

网友:
有通病的机器都是发财的时候到了

网友:
屏幕白光怎么来的

网友:
请大家先裸板测试充电 上次修个搞死人 啪啪啪吧电感换了测试正常 装起就不行 搞了2次 最后才是尾排天线扣上就不行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收藏备用,其实苹果X 我连拆屏 都还没遇到过  主板还要分层,难度确实也有点大!

网友:
好奇 是坏了 还是虚汗了好奇 是坏了 还是虚汗了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先收藏备用,其实苹果X 我连拆屏 都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