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开机0.38

楼主(2018-12-14):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 可以触发 电流跑0.38 这款机器好像有通病 AMD独立显卡 BIOS容易出问题,拆机发现BIOS被拆了。。 后面看补了一个25Q64 刷好 电流还是一模一样。。。测试IO旁边的LE2 短路。。现在还在检查中 有结果来告知各位
显卡
通病

网友:
是不是上家修坏了,人为的不好修...............

网友:
0.38板载CPU基本电压都出来了把·。补了BIOS芯片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没读取信息

网友:
补充一下 LE2是对地的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后面发现CPU上面一个电容被拆了··估计拆的时候把下面的点融了··没办法只能搞个CPU换了 换好在来回帖

网友:
0.45可以亮机了 。你测一下各个点的电压先,判断个大概方向

网友:
这种机器搞成这样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无底洞 ...

网友:
换了CPU了吗?结果怎么样了。上家修成这样了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不修的。 。期待你修好。

网友:
如果没有时间就放弃吧 有可能还有你没有发现的人为拆了件的

网友:
桥上 是不是哪一款 好像拆掉桥上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这机器应该换一颗CPU去试试。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修好了嘛? 期待回复

网友:
你测量各各电压都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