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cp81103和ncp81103a是否通用?

楼主(2018-12-14):
请教:ncp81103和ncp81103a是否通用?有什么区别!哪位高手接触过,谢谢了

网友A:
你论坛找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图纸 看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论坛找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图纸 看一下参数

81103图纸有,81103a的没有,据说代换只能输出一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