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 MS2360 11309-2 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12-14):
机器型号:V5-571 series
板号:11309-2  独立4显存
故障:就亮过一次

                      本来不想发贴的 或者有可能是通病  好 话不多说 进入正题 机器成色很新 无修 无进水  开机电流在0.7跳变 跳一下要亮机的感觉  大概量了下 电压没问题 先刷BIOS再说 刷完亮机 装上再开 怎么也开不了 无奈心想 BIOS芯片坏了 刚刷上就坏了?
换BIOS芯片 各种刷故障依旧 无意中看见南桥背面 有个排阻RN1702 有一只脚腐蚀了 不认真看根本看不出来有问题 LVDS_VDD_EN 南桥发出 用做开启屏供电 LCDVCC , L_BKLT_EN也是南桥发出 我搜了下 这个信号的意思 BKLT_EN:LCD屏背光供电开启信号 测量这两个脚电压都没有 其实直接外接显示器应该可以亮机的 但是没有HDMI线
拆掉RN1702 3脚 4脚 3,3V 可以亮机

网友:
太细心了,这么小都能看见

网友:
有贴纸的话就可能是通病 没有的话自己也不能无缘无故腐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进水引起的  说不定BIOS没有损坏!

网友:
这个机器先刷BIOS应该是巧合亮机,实质上就是南桥背面那个排阻腐蚀氧化造成的

网友A:
修机要细心,细心能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要细心,细心能赚钱

对头 细心能赚钱

网友:
这个排阻的1脚和4脚 ,2脚和3脚腐蚀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