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932S液晶显示器热机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14):
长城M932S液晶显示器热机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长城M932S

  主芯片:TSUM1PLR-LF

  配屏型号:HT185WX1-100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热机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城M932S显示器,客户反映液晶显示器热机黑屏,热机后反复黑屏。

  试机发现热机后背光会突然关闭间隔一秒后又恢复,然后又关闭一秒又恢复,反复如此。

  拆机检查发现主板送出的ON/OFF信号很不稳定,断开主板开启信号,强制开启背光发现不再黑屏且显示正常,只是主板的ON/OFF控制电压反复跳变,现在确认问题出在主板上,开始对主板检修,先换掉了主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线性稳压器,无效。

  又更换了主芯片TSUMPLR-LF和控制ON/OFF信号的三极管,无效。

  检查和代换VGA输入部分的电阻电容,仍然无效。至此维修入困境了。

  暂停维修,几天后想到长城部分机型数据问题较多,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网上下载了这机型的数据,试着写入,编程器提示解保护失败,拆掉存储器MX25L1005 3脚外接103电阻解除保护后顺利写入,试机,发现主板的ON/OFF居然稳定了,确实是数据有问题了,因为担心原机存储器MX25L1005存在问题.决定换掉原机存储器,手头没有原型号存储器,于是用已有的MX25L4005代换。焊好存储器在线写入下载的M932S配中华屏的数据,试机,居然不开机了!写回原机备份的数据又能正常开机,看来M932S配中华屏的数据对存储器是有要求的,没办法,只好淘宝定了几块MX25L1005,两天后到货,焊上新的存储器在线写入M932S配中华屏的数据。试机。一切正常。至此,长城M932S液晶显示器热机黑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黑屏是指示灯和图像一起黑吗?还是只背光黑

网友:
楼主,,下次,,我来迅维实地,,找你,,
教二招,,好混口饭吃!!

网友A:
修显示器现在也不挣钱了 不好弄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现在也不挣钱了 不好弄了啊

起码能收100左右吧,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就不用走弯路了 ,遇到这个故障先刷程序后 在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编程器提示解保护失败,解除保护脚就可写入。

网友:
长城很多都是数据完蛋。

网友:
显示器是修的越来越少了!
指数补丁1

网友:
全通的VGA线会引起主板数据出错,多年前就验证了,但是芯片引脚已做了写保护处理怎么还会丢失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涨经验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显示器维修能收到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