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掉电

楼主(2018-12-14):
        修到一台宏基的v5-471版号是11309-248 4显存的,伙计同行送来的说是开机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玩一天不掉电,很头疼,一忙扔一边不管了,晚上没事开机试了一下 刚进系统就掉了,看了下帖子,有说刷bios的 有说电源头坏的,也有说开关引起的 也有的说是3V5V电容引起的  扔一边吧 明天早上再修
        早上来到 量了下开关电压3.3 看来没问题,量了下19v的主供电,也没问题 看来不是这两个问题引起的   然后找了个bios 刷上也不行,把3v5v的电容换了 还是不行 头疼了
         咋治吧  拆机测了一下cpu显卡电压很稳   点了跟烟  。。。。无意中发现   他d壳的上螺丝的塑料都断了  怀疑是不是震的或者摔了   然后示波器打了下南桥的波  很不稳   直接bga  下来测机3天  260大洋取走了   已经1个多月了 没有返修
希望高手看到不要喷 只是把种问题给你们分享一下 机器取走了 没法上图了

网友:
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A:
怕的是掉点了 那样的话返修回来 基本gg了

网友:
打的哪里的波,晶振还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的是掉点了 那样的话返修回来 基本gg了

换的南桥 没有发现掉点  不会返修的

网友:
学习学习具体测量波的方法,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