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体CPU怎么焊接

楼主(2018-12-14):
笔记本CPU G82621 怎么用BGA焊台焊接不变形,来个老司机指导一下

网友A:
植好珠做上去  融了自己就塌了 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好珠做上去  融了自己就塌了 很容易的

这个U我用新的焊接上去,就容易变形,两边向上翘。测试点无阻值

网友:
是主板变形  芯片不会变形,主板下面用柱子顶上

网友:
这种不好焊接 应该需要配个专用的BGA封嘴才可以 我做了两个结果都短路了 亏大啦 还好是旧板拆机的

网友:
做有铅的,相对于好焊点,无铅的只成功过一次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钢网了,钢网标注0.35的锡珠,但是其实能漏0.45的珠子,我做这个u 99%的成功率,实在不行你就0.4的也行,反正0.35 你百分百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钢网了,钢网标注0.35的锡珠,但是其实能漏0.45的珠子,我做这个u 99%的成功率,实在不行你就0 ...

真的吗?怪不得每次搞这个都不成功!!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一下,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C(2021-09-03):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钢网了,钢网标注0.35的锡珠,但是其实能漏0.45的珠子,我做这个u 99%的成功率,实在不行你就0 ...

请问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