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一次违背常理的维修

楼主(2018-12-14):
一台联想G480,没有待机电流,但还在不停地触发停机,触发电流有时0.022左右,有时0.660左右,装内存和不装内存都一样。查论坛说此机BIOS易出错,于是下载U5的BIOS,刷后故障现象没有变化。查待机块16脚没有电压,5V、3.3V当然也没有。查PC406严重短路,将其拆除通电,发现有0.042A待机电流,触发后电流能到1.02A,但屏不亮,怀疑显卡没有通过。本着先减后烦的原则,重新刷回原BIOS,开机屏亮正常。此机维修走了不少弯路,因为按常理PC406短路,待机电流会很大,而此机却没有电流,再没有5V、3.3V的情况下居然会自动触发。修机多年深感不解。望同行帮助分析。

网友:
这没违背常理呀,35都没有你怎么能说上电了呢,不是说一定要大电流才短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