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8-12-14):
今天接到一台a1466 air 820-00165 长话短说适配器可以开机,进到系统显示没电池拔掉适配器就关机,测电池座123脚电压8.4v。4,5脚3.4v,(组织545)6脚2842,6脚装电池0.2v,和正常机一样,电池4/5脚到EC的 r5380/r5381电压都有3.4v,EC的复位 smc_reset_l 3.3v 都有,之前有台换了EC就解决了,但这台EC和充电管都换了故障一样,后来也换了q7155保护管也一样,6259最容易坏的电阻r7151/r7152 也测正常8.4v,组织2-5也正常,混合电路输入d7005 (三脚管)1脚8.4/2脚16.5/3脚16.5v,都正常,现在只有q7130 没翘,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还漏了一个地方没查

网友:
就是不会充放电了吧,能充电吗

网友A:
电池不放电,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放电,应该不难

显示没有电池,该搞都搞了你们说的3.42V 是有的

网友:
认不到电池
电池, I2C(不能光看有电压,测一下阻值,测通往SMC是否通),SMC就这三点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单接电池看看缺哪些触发条件。另外,电池接口的SMBUS光有电压还是不够的,两根线阻值是否完全一样?是否有波形?

网友:
进系统显示没电池应该还是SMBUS相关的问题,就是EC没识别到电池。当然电池本身有问题也会

网友:
多谢“广州芯片科技和谁伴我闯荡”给的宝贵意见!我再试试

网友:
才修了个1502 一样问题 电流表开电池不开 电池电压阻值正常 换个电池好了 修了3个小时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子吗。。。。。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不认电池,有可能电池坏了,上次一个客户电池鼓包了,换了一个就是坏的,认不到电池,后来又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是电池问题?还是SMBUS相关的问题?

网友:
就是电池坏了,还这么折腾干嘛,直接换了

网友:
肯定不是电池啦。我一堆全新电,在测中

网友:
                        都不会修苹果

网友:
苹果的有些懵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啊    .     .

网友:
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