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348开机灰屏求助

楼主(2018-12-14):
版号13321-1 ,开机灰屏有背光,但是无显示,大小写等正常,BIOS刷过了无效,CPU加焊无效,屏幕,屏线都换过了,LCDVDD , 3D3V_CAMERA_S0  , DCBATOUT_LCD ,  电压正常,按着D键开机也能显示纯色图片(红绿蓝白),无头绪了,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看看图纸 EDP信号 是到哪的 是不是有 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 EDP信号 是到哪的 是不是有 转换芯片?

没有,直接连到CPU,脑子都要修报废了

网友B:
外接显示屏 CRT 或者HMDI来 亮不啊?  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屏 CRT 或者HMDI来 亮不啊?  还有

DBC en什么作用?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屏 CRT 或者HMDI来 亮不啊?  还有

HDMI也没有反应

网友:
外接正常不啊   你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啊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况啊,再说清楚一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