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2-14):
首先仔细观察和测量主板,发现主板有进水现象,测量显示座29脚1.8显示供电,无阻值,发现电感FL2027断开,直接短接 。

装屏测机发现有显无灯光,拆开CPU罩子发现二极管D1501击穿, 小心拆下换上有显有灯。
却触摸失灵,重装黑白触摸U2401、U2402并测量各脚阻值,发现U2402的C8脚对地短路,去掉这条线路的电容依然短路,直接换掉显示ICU1501后阻值正常。
装机测试全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挺多的,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