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TPN-F113客户自己买的主板不亮

楼主(2018-12-14):
今天收到客户发来的一个hp笔记本。说自己在网上买的主板换上不亮。

接上电源,待机0.021一会掉到0.004,按开关不触发。既然客户是买的主板。那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想到的是开关按键跟开关面板上的霍尔元件。拆下来一看果然进水了。清理一下。能触发0.3不显。那就换内存CPU.换内存还是一样。把散热器拆下来一看。CPU竟然没有拧紧!!!
再次开机。1.2不显。仔细看发现是暗屏!拆开屏发现进水了

清理了一下。换了一个屏接口!灯管排线也腐蚀断线了。还是暗屏!

找个半天找到一个一样的废屏。直接剪板飞线。

再次开机!正常亮机了!

网友:
叫客户搞成这个吊样了

网友A:
这样的客户直接多收一佰个大洋的

网友:
电脑能用成这样!真是服了!还有会拆不会装!不过整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才有钱挣吗

网友B:
楼主改这个小板竟然只用了4根线!为什么我改的要6根线?当然,我的背光排线是接在原板上,你这个背光排线是接到小板上的。

网友B:
楼主的4根线是否分别是 供电 接地 开启 亮度调节?  能调亮度的吧?下次我也试试这样的,看起来省事多了

网友B:
对了,楼主这个是要找到接口完全一样的板才能只飞4根线,接口不一样的还是要飞6根线的

网友:
剪完板飞完线,最后不好装上吧,毕竟里面空间小。

网友C:
这客户也是图便宜                                ·

网友D:
厉害 厉害 个人最怕就是屏线接口进水 没搞定过

网友E:
厉害啊, 屏只用接4根线就搞定了, 我在想最后剪版如何安装进去的 ?

网友F:
就喜欢这样自己捣鼓的客户了,以为简单结果整出大问题。

网友G:
屏线接口是怎么换上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接口是怎么换上去的呢。

烙铁就能拿下来,再用风枪吹个好用的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喜欢这样自己捣鼓的客户了,以为简单结果整出大问题。

客户的本进水了,他以为自己买个主板装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 屏只用接4根线就搞定了, 我在想最后剪版如何安装进去的 ?

本来屏幕外框就比里面高。装上板跟屏一样高,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厉害 个人最怕就是屏线接口进水 没搞定过

接口可以换的,先把两端的锡去掉,在慢慢翘中间。用风枪在不用的屏上吹下一个完整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客户也是图便宜                                ·

关键他是进水太多了,要是就主板进水。他自己换个主板也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这个小板竟然只用了4根线!为什么我改的要6根线?当然,我的背光排线是接在原板上,你这个背光排线是 ...

请教一下,6跟线分别都是哪6跟,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客户直接多收一佰个大洋的

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多少钱我说了不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6跟线分别都是哪6跟,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剪板。

楼主这个背光排线接口已经腐蚀掉了也只能找一样接口的板来改了。飞6根线的那种是随便一个背光还好的板都可以改的,楼主的4个线再加上 反馈和升压后的背光输出就可以了。论坛有挺多类似案例的,有空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4根线是否分别是 供电 接地 开启 亮度调节?  能调亮度的吧?下次我也试试这样的,看起来省事多了

LED_VCCS  LED背光供电来自公共点/  LEN_EN背光开启  3.3V/  地/  LED_PWM亮度调节默认2.6V,越高越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这个是要找到接口完全一样的板才能只飞4根线,接口不一样的还是要飞6根线的

那两根是接的什么信号?我第一次这样搞,

网友I:
是我就直接让他把屏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我就直接让他把屏也换了。。。。。

有道理,不过换屏我们挣不了多少钱,能修好就多挣点钱。

网友:
这么改不怎么好装吧,进水的比较麻烦哦,

网友:
屌爆了 。  这技术

网友:
进水机器,一波三折。。。。。。。。。。。

网友:
电脑能用成这样!真是服了!

网友:
改动不错   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