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50捡死鱼!

楼主(2018-12-14):
客户拿过来,说是到别家修过了,说是要换桥,板载U,所以贵,要求换板子,接机后没有直接上电看故障,拆机后发现就是19V电容烧了且有焊了新的电容

这是我初步处理过了。我量了下阻值2欧 ,问题还在,前面师傅判断桥坏了,由于之前面师傅焊了两电容,焊锡没处理好 我除掉了那两颗电容后打磨,挖空,烧鸡……

查出故障

查公共点阻值正常了!上电后调到0.22卡住了,我觉得有戏了,把前面师付焊过的芯片检查一下,有问题  直接重新焊过,上电后一路上去了,死鱼哦

挖的坑还得填上以绝后患!

网友:
只能说你前面的师傅不叫师傅,明明就大短嘛

网友:
确实!太粗心了吧, 或许是烧出洞洞了,不敢刮骨疗伤,!,

网友A:
为什么你们老是这么走运,我每次碰到烧了的主板怎么挖都挖不好。

网友B:
已加分,风枪同款 前面那师傅估计也就只有三板斧,用完了 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风枪同款 前面那师傅估计也就只有三板斧,用完了 所以放弃了

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老是这么走运,我每次碰到烧了的主板怎么挖都挖不好。

修供电大短是维修的基础,只要烧后没变型,没掉件,一般都好弄。弄不好的也是没发帖子

网友C:
好在上家没搞得太离谱,不然没死鱼捡

网友:
这个只要细心一点修,都没什么问题的,估计前面的维修员基础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上家没搞得太离谱,不然没死鱼捡

确实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