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4一体机暗屏

楼主(2018-12-14):
联想一体机暗屏!拆机!去除C1

维修经验!

网友:
电容短路了被!

网友A:
这是高压板上面的电容吗

网友:
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B:
不应该是R6坏了??????????????

网友:
正好有一台    告的是加电无显

网友:
LED屏幕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板能烧鸡么?

网友:
收下了,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C:
为什么要去除C1,不装也没问题的吗?

网友D:
难道是通病吗 反正我是没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压板上面的电容吗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吸收尖峰脉冲过压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通病吗 反正我是没修到过这个机器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看网上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分享一下,以后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去除C1,不装也没问题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吸收尖峰脉冲过压保护的。没装,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R6坏了??????????????

我也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去掉的,下次在遇到我会看看R6的,这个R6是什么引脚?

网友(2019-06-23):
扬天S700开机无显示,但能听到主板自检声

网友:
通病吗?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2019-09-06):
看来又学习了一招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