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奇葩故障,不奇葩来屌我

楼主(2018-12-14):
机型15寸A1286
版号:820-2915-B
故障:2个USB接口 都有5V 其中一个接USB鼠标能用 接键盘 和U盘都不能用
另一个接鼠标也不能用 电压是5v 2.6 2.6 GND 这种故障真心第一次见
苹果

网友:
这么奇葩 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电压和电流可能不够,查查USB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换排感先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查下

网友:
楼主揭晓期待楼主揭晓答案

网友:
好了,和大伙读一声

网友:
D+和D-的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一个2.6,另外一个2.0

网友:
还没怎么搞,客户拿走了 要去华强北 郁闷

网友:
我在华强北,我表示没接到这个单。。

网友:
华强北的各位兄台,那边行情如何啊

网友:
这个不奇怪呀,有个类似傍路的电路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5V主供电正常,排查USB 中2信号的问题,基本都是那排感的问题,修到过几次,拆了用漆包线短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等遇到了试试。

网友:
查图纸,这个usb信号有切换电路的 ,有专用芯片负责切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电感短路了,就是中间两根针

网友:
正常的,先把中间的电感换掉,一般都可以好,要不然就换USB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