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独显amd TV版

楼主(2018-12-14):
   开机进系统灰屏,有背光无显示,不装显卡驱动的话,可以正常进去。TV功能正常。
APL5930换过,还是一样。直接飞线给 1.05V

各位大佬们!!!

网友:
有没空闲的大佬。

网友:
上次有个开机绿屏的,刷TV板上一个程序好的,,

网友:
还应该是显卡坏

网友:
这不是电脑模式吧    你这是TV模式

网友:
BGA一下显卡

网友:
使用tv模式打开。从tv模式下再把电脑打开去看这个小窗口里面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一摸一样情况的机器,兄台修好告诉我一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