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N7-591插电0.02v,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8-12-14):
型号:宏基vn7-591
版号:14206-1
故障:插可调电源表0.01马上0.02,按开机键没反应,3v5v电感电压正常
                  (为什么说插电源0.02不说待机0.02呢,因为纬创的新一点的本子待机时,不出3v5v.所以不确定0.02是待机电压还是触发了)
顾客拿过来说不开机,插表0.01马上就0.02,按开机键没反应。一看内置电池,就没有马上拆机扣电池试。先问顾客怎么出现的故障,顾客说看电影时突然黑屏,风扇狂转,然后就按开机键关机重启,然后就没反应了。和顾客说拆机检测,同意之后就马上拆机,把内置电池拔掉,再插电源表还是一样,断电万用表量3v,5v电感,阻值正常,插电电压正常,想着估计bios的问题,报价让客户留下修,同意。
客户走之后,刷bios,我去还是一样。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找到图纸,看时序,好像是待机时已出3v5v,那就是不触发,(其实已触发)
那就按图纸时序查,查到pm_slp_sus#时无电压,看图纸是南桥发出到ec经过这里

可r1722在主板上是空的,没有电阻。额,再看图纸时序旁边还 有时序图

看了半天不对啊。时序和时序图有出入啊怎么pm_slp_sus#一个开机触发前出一个是触发后出。真是懵了。
想了半天还是不看图纸上的时序了。按以前记得纬创时序来吧,先查ec吧,ec型号npce285p查供电3.3V正常。lid_closen#3.3v正常,ac_in#0v正常,开机键3.2v按下高低高正常,ec的和开机脚相连的kbc_pwrbtn#_R也正常有3.2v,高低高也跳变。ec的s5_enable(3v5v开启)3.3v也正常(它去待机芯片开启3,5v后,待机芯片会发出3v_5v_pok也3.3v正常),之后会延时发出rsmrst#_kbc转变成PM_rsmrst#去桥,查rsmrst#_kbc 0v 不正常,来问题了。这个信号由ec发出经过一个电阻r1720和一个接地电阻r1732分压变成pm_rsmrst的,还连了一个ec2410的电容。看主板上r1732和电容ec2410都没有,只有r1720了,测电阻两端都是阻值700多正常啊,两端都没电压。

怎么回事,是南桥部分拉低了吗,去掉R1720看看ec这边正常不,去掉电阻ec这边1.0v还是不正常啊,难道ec坏了,不会吧,ec条件都正常啊,难道这个ec有程序。但有人说ec和bios相连就说明本身没程序,怎么办换ec是个大件,只要动了修不好就不能*换了,换整板太贵。哎上论坛查查吧,有情况才差不多的是换桥修好的,还有rtc电路问题,换桥我去,换不如换ec了,先查查rtc和桥条件吧,查rtc到桥的都正常,桥的rtcrst#,srtcrst#正常3.3v , vccrst#直接进桥测不到啊,应该不会断线吧。出去抽根烟冷静一下吧,想想如果ec的rsmrst#_kbc不出3.3v,阻值又正常强拉3.3v行不行,即使行了开关是不是就不能控制了。不管了先看看亮不亮吧。回去马上强拉3.3v。自动上电0.6—1.4-—1.8—1.6,风扇狂转,桥还烫难道桥真坏了。不管了接屏试试看看亮不亮。马上接屏,额不亮,估计强拉把时序搞乱了,虽然上电也不是正常上电。马上断开电源,再想想既然上电了不管正不正常也是上电,那么桥坏的可能性不大(自己这么认为)。额不行在刷几个bios吧,又刷了两个,还是一样。哎怎么非得换ec不行吗。算了留机子时客户说修不好就直接买新机了,那我也就不想这*换了。换ec吧,从料板找到一个测了下供电,复位脚阻值正常的,就换上。换好后没报多大希望就插电源表,还是一样0.02,但马上变成0.01.额~~~马上按开机键,上电了,我去电流一路小跑到1.60好像是吧忘了多少了,接上屏幕再试。亮了。额真的是ec的问题。好累啊

总结:额其实插表0.02不是待机是已经触发了,这个机子待机时3,5v电感是没有电压的。(在维修过程中已经知道了)
           一开始查到rsmrst#——kbc不正常,断开与桥相连端还不正常就想过换ec,但怕修不好不能*换,整板太贵,所以就一直没动ec。自己也是想多了,也觉得               ec 不会这么容易出问题。一直觉得外围v电路和桥的问题多一些。
疑惑:图纸时序怎么显示3,5v是待机时就有的,难道是我不会看???还有时序和时序图怎么上电顺序也对不上???希望有高人指点。
            最后虽说忙了这么半天其实就是换ec,但希望对别人有帮助吧,还有就是现在的本都是几合一集成的,换主板太贵。有的主板外观好的不确定问题不敢动大件 ,这也就是一开始没动ec的主要原因。
动了就不能*换了。

网友A:
“换ec是个大件,只要动了修不好就不能*换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换第二次呢?

网友:
一般EC不出这个rsmrst的,基本都是EC条件不正常或者EC本身坏,之前的条件正常,刷bios没好一般都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是个大件,只要动了修不好就不能*换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换第二次呢?

是主板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