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R7240 超能 2G D5 点不亮小修

楼主(2018-12-14):
显卡故障点不亮风扇都不转
上电测试电压 先测一下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没有
这个显卡是a卡按照a卡的供电时序来修
供电时序是12v转5v 5v供电→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核心辅助供电一般是1V左右→1.8V电压→还有一个小电压由一个五脚的门电路发出 缺少也不亮的
测量5v电压

5v电压没有
测量5v对地阻值

阻值为零5v短路了
然后就是排查短路了,到处扫到处测都没测出来哪里坏,最后只能烧鸡了直接加5v烧,一摸APL5932A灰常地烫,直接拆了

拆下APL5932A再测量5V阻值

阻值正常换一个芯片把拆了的芯片装上量电压

5V电压已经正常

核心供电已经正常发出
这时显卡的电压已经全部出来了 就不拍了
上主板测试

亮机

网友:
厉害啊    没图纸也能修的666

网友A(2019-04-24):
老哥APL5932A芯片在哪买,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的型号
我显卡r9 270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APL5932A芯片在哪买,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的型号
我显卡r9 270x

用up0104p或up7704u8代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好精练,

网友:
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
缺电压的还好修一点了,就怕电压都有又点不亮的

网友(2019-06-11):
联系下,有A卡两张要修一修

网友:
学习了 修显卡都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