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LCA3S主板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8-12-14):
主板上电能跑码至2E就剩显卡没过了,目测显卡插槽没毛病8对耦合电容也没掉
主板是没集成显卡的,只能上独显,换了很多显卡都不亮 亮机卡和高端卡都是不亮,不存在兼容问题了

以前网吧有种主板修过蛮多了,这个主板时钟芯片坏的很多
测量PCI-E时钟 测试点A13 14

都是没有 上显卡测量也是没有
测量PCI-E A11 复位信号

复位正常 那就是时钟问题了
更换时钟芯片RTM880N-793

再测量PCI-E时钟

A13 A14 都有0.4V电压用示波器看波也很正常
上显卡试

亮机 稳!

网友A:
晕  没见过没时钟还能跑到显卡的 呢

网友:
条件正常三板斧走起,时钟芯片爱坏。

网友B:
不是先出时钟才会有复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没见过没时钟还能跑到显卡的 呢

只是PCI-E X16 没有时钟 其他的时钟都有 不然也不会出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先出时钟才会有复位么?

只是PCI-E X16 没有时钟 PCI-E X1有PCI也有,时钟芯片还没完全坏掉,也修过时钟芯片坏而导致时钟波形不对的,时钟芯片有问题不一定就是全部时钟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没见过没时钟还能跑到显卡的 呢

没修过时钟芯片坏而乱跑码的吗,G41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