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15X版号6-71-W65S0-D02D三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14):
如题同行送来 GA15X版号6-71-W65S0-D02 啥牌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哈
拿来说是不开机 二话不说上电看了一下 没待机 拆机器发现 二修 还是进水机

这是进水的地方和还动过显卡

这是处理过的

接电没待机 问题出现在

这里的问题这个稳压二极管一边18.9一边没有电压没办法随便找个差不多的换上接电待机出来了0.007
出现奇葩问题 不按BIOS电池 上电自动触发亮机 按上电池触发上电0.037就跳回待机了 看来还有问题
发现RTC有问题 电池是3V的 上去就变1v 拆卸和RTC有关系的电容 还是不行 最后没办法吧电阻也拆了 电压变成2.5还是不大对劲最后直联搞定恢复3.3

这是拆卸的地方对应图纸的RTC位置

以为搞定了但结果还是一样触发跳回去 检测PCH11大条件没有问题了 EC也换过了上图EC是换过以后的
感觉PCH有问题 上BGA加焊

最后结果

下回有遇到我这样RTC不对和触发0.037跳回去的问题的可以直接搞PCH 到这三个故障解决 进水的地方是通病我想老司机都知道的哈

我是实习生

网友:
牛逼了,大哥

网友A:
这么晚了,也在努力修机啊,值得表扬

网友:
行 技术有进步了哈

网友:
以后少走很多弯路上

网友:
谢谢分享,经念之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网友B:
努力修机啊,值得表扬技术有进步

网友:
感觉蓝天的主板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也在努力修机啊,值得表扬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努力修机啊,值得表扬技术有进步

谢谢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遇到很多开关键出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遇到很多开关键出故障的

我遇到的都是通病 开关还没注意过

网友D:
发贴估计比修这机器都累,楼主辛苦了,手机上不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贴估计比修这机器都累,楼主辛苦了,手机上不好加分。

谢谢理解

网友:
RTC不足的话有可能是桥引起的 我以前也是直连 返修了2个~

网友:
有一个和这毛病差不多的但他是加焊PCH好的,这个真的少哦

网友:
国产蓝天板。。。毛病多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E325,也是进水,不过没有修好,到了什么程度呢。。。。。板子烧一个洞,然后进水严重的地方轻轻一碰,还会掉件..果断退给客户

网友:
感觉蓝天的主板修起来比较麻烦,挺难的

网友:
楼主维修比较细心,接近大神级别了。

网友:
我有一台SL410 也是CMOS电池 上去就变成2V RTC找了半天也发现问题 难道也是桥。。

网友:
進水一般都不好修,可能都有2個以上的故障原因,樓主有耐心一個一個修,厲害!!!!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桥容易出问题。 遇到各种情况,首先怀疑桥部分